捷波 TA55M-L 插P4掉电,搞一下午我彻底跪了。求指点

楼主(2013-05-02):
机器拿来时候是电源损坏,修好电源,尽然开机马上掉电,不插P4很正常,,掉电是一触发马上掉,MOS管一切正常,P4接口也没短路,强开机,能测到U供电1V,内存供电,1.61V,还以为是U的问题,结果U和内存拆了也一样,然后加焊了CPU座子和南北桥合一的桥,情况还是一样,我彻底跪了,求大神指点下啊

网友:
查电源ic看看,

网友:
查CPU供电的电解电容和瓷介电容;强加电用手摸电容,看看哪个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