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HP CQ41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05-02):
客服送机开机无显示,i3 330m 开机电流0.01---0.46---1.50---1.32在1.50跟1.32之间反复跳动,指示灯一闪一闪二话没说拆机干显卡,悲催还是一样,刷bios呗, bios芯片拆下来竟然段了一直脚,就用了个25q32bv的bios芯片代替,刷上还是一样,没办法,修了蛮多CQ40的无显示指示灯一闪一闪都是干显卡就好了,  那就直球吧,直球装上还是老样子,  那就加焊北桥吧HM55,故障依旧,  看了看现存有一个好像合一起了,那就直现存,故障还是一样,   我该从哪下手,看到基地的都是刷Bios跟加焊北桥好的, 我就怎么这么倒霉啊,搞了4个小时都没有找到问题, 我该从哪里下手, 大神们

网友:
修复CQ41 全部都是刷bios的好的  别的故障还没遇见过

网友:
你要是最开始就 刷bios  然后再  搞其他还好些, 有点盲目了 楼主。淡定 淡定。

同意楼主: 5

网友:
之前是我同事修得啊,  他不管什么本子,送到他收上开机不显的就干显卡,bios芯片也是他搞断的,纳闷明天换个新显卡试试

网友:
这本子送过来我手没有碰,直接我同事接的手,她是桥工,  bios芯片也是她搞挂的 修不好给我的  什么她都上bga了  不知从那里下手了  各供电都正常

网友:
楼主应该先从最简单的方向下手 一开始就干显卡 当然这是经验维修 很多时候都可行 但是有时候也害人 !

网友:
你哪不同的BIOS上去可以的嘛啊!?

网友:
这种问题北桥呀。是不是北桥坏了 如果重植不行  换一个试试!

网友:
你拆掉显卡的时候你点一下机器嘛看看电流去那里嘛

网友:
换个bois刷下  用25l的bois   我昨天遇到一不跑码的机器  刷bois但是我的编程器上没那型号  就换了一个25q32 刷了故障还一样没办法 就考虑电路   但是看了差不多一天也没看出什么    就在伦天看到别人说 用25l的bois代换才行   找了一个刷上  上电  跑码了   接屏  上电 跑码  亮机  装机测试一切ok

网友:
找原型号的BIOS刷,

网友:
CQ系列的真要命,怕了。

网友:
刚接到一台   刷了BIOS好了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