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010笔记本屏不显,外接有显的能进系统

楼主(2013-05-02):
外接能进系统跑鲁大师不死机,估计有可能屏或屏线或者是显卡信号问题
现在屏换了也一样,屏线估计没有问题..因为屏接口处也没有屏供电,所以查电路图来了,显卡的两个信号,ENVDD和LCDVCC_TST_EN组合成EN_LCDVCC经过电路转换上拉成了+LCDVCC,而一开始的ENVDD和LCDVCC_TST_EN也没有电压....来自于显卡和EC.....所以请问高手是不是能断定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求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在这信号发出之前 还要满足系统管理总线,检测到液晶屏以后发出这两个信号,我记得好像是  LCD_DDCDAT
LCD_DD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