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闪就黑,换灯管后使用了6天结果。。。

楼主(2013-05-02):
显示器一闪就黑,换灯管后使用了6天结果有开始黑屏,情况是有时开机1天都没问题,有时开机一闪就黑 有时要开机10秒才黑,查了灯管没问题,开始觉得有原件发热,但是有时开1天都没问题,求高手指点下下面的维修思路。

网友:
既然认为灯管没问题,那就用一个高压板先试机,,这样可以确定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板,,

网友:
你这种情况的话..确定灯管没有问题,,,就可以把高压板给换了就OK了^

网友:
主要是想问下  有时能显示1天都没问题,有时开机就1闪就黑表示有原件软击穿吗?有什么好办法吧它找出来,

网友:
你要是有多修的显示器没直接代换一下就知道了,有这机子的电源板和驱动板放到别的显示屏上测试,没问题,那就是你换灯管还是有问题,有可能只换一边,或者换的时候边上没包好,有时候打火了,如果不是,只要看看是不是升压线圈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指示灯有亮应该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看回复的高手 慢慢学习 相信有天我店里的东西也可以自己动手修

网友:
高压换上去在测试几天呗

网友:
高压板代换试试......

网友A:
是不是群创的屏呀

网友:
你将这套板子接其他17 19的液晶屏测试下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今天应为没有同样型号的显示器用了联想的屏装上  插不了屏线  点屏正常白屏  过半小时  正常后换上老屏正常使用1小时  关机再开机反复几次后开始黑屏  扒下屏线正常点屏  白屏  插上屏线 一闪就黑  不插屏线正常白屏  指示灯一直正常 不闪表示信号接收正常  插上屏线一闪就黑  分析屏线路有故障觉得不对屏电路有故障就应该是白屏不应该是黑屏  高压或者灯管有问题?  不插屏线正常白屏  最后觉得电源部分有故障 电源变压器在唧唧的叫 变压器后面的肖特基二极管的散热片 很热有点烫手 换个以后还是很热 今天的总结觉得不是变压器就是电容的问题  电源电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带不起负载 (弱弱的说下在开始一闪就黑的时候  量电压5V为5.3V    12V为18V    不黑屏的时候5V为4.9V   12V为12.8V)请高手指点迷津啊

网友:
直气换高压板试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的话  不插屏线能一直白屏吗?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照你说的那应该与高压板没关系,开机后随时间的延长,元件发热量越大后级输出电压就不稳定了,那还是电源主供电不稳定,实在不行就换个独立的一体板可以试试

网友:
是啊  看来是电源部分了  我不插屏线白屏可以开很久   不插灯管 黑屏外接个高压条点亮灯管可以看到显示正常  插上屏线也就是2个部分一起工作就会一闪就黑   2个部分单独工作就正常  准备去买个电源高压一体板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群创的屏呀

你想说上面一组灯管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