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屏、蓝屏、白屏的问题怎么回事? 显卡?

楼主(2013-05-02):
不装机箱怎么弄都不会出现红、白、蓝屏的情况,一装上机箱拍一拍就红了或者蓝了,怎么回事? 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

网友:
你看看数据线和显示器接口那一块

网友:
应该是vga线没接好吧

网友A:
vga线接触不良,看下………

网友:
可能是机箱有毛刺,砬着主板了,认真检查下
也可能是VGA线接触不良

网友:
你仔细看下VGA线

网友:
这个较为清晰,显卡部份(当然还有接口)接触不良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