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还需要换个什么显卡最合适?

楼主(2013-05-03):
电脑型号          V星 MS-7758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第三代酷睿 i3-3220 @ 3.30GHz 双核
  主板              V星 B75A-G43 (MS-7758) (英特尔 Ivy Bridge - B75 Express 芯片组)
  内存              4 GB (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Crucial M4-CT064M4SSD2 ( 64 GB / 固态硬盘 )
  显卡              ATI Radeon HD 6570  ( 2 GB / V星 )
  显示器            冠捷 AOC2216 2216 ( 22 英寸 )
  光驱              先锋 DVD-RW DVR-219L DVD刻录机
  声卡              创新 SB0400 Audigy2 Value
  网卡              瑞昱 RTL8168E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 V星

网友:
显卡低了,这个配置要配高端显卡了。

网友:
弄个 GT650 或者660都不错的。

网友:
少打了X ,应该是GTX660 。
如果预算多,可以再配高点。

网友:
650Ti 、660、7850

网友:
嗯  显卡是有点低 整个660TI的啥

网友:
呵呵 这个配置 用这个显卡 好坑 至少上个650吧 7750也不错

网友:
I3 GTX660   再高  估计CPU就瓶颈了

网友:
我现在就是  CPU略微瓶颈啊    处理器是I7 2600 ES 3.0GHz  四核心八线程 6M三缓的
显卡gtx580 1.5G GDDR5

网友:
这种显卡真是委屈I3了

网友:
GTX 650就可以了

网友:
HD6850级别的卡感觉刚刚好。

网友:
显卡和CPU  都升级   I7cpu   再加4G内存  升级高端显卡

网友:
这配置不错,就是显卡不怎么样,这配置开机超快的,固态硬盘

网友:
至少整个GTX 680

网友:
一般800元左右的差不多够这个配置了

网友:
影驰GT650黑将/虎将

网友:
660 或者 7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