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万用表的交流档能测试液晶灯管电流吗?

楼主(2013-05-03):
请问我用万用表的交流档能测试液晶灯管电流吗?
先问问,呵呵怕坏表

网友:
应该是不能的,因为万用表的交流档最大就是750V,而灯管的电压应该在上千伏左右。反正我就没试过了。

网友:
呵呵这种方法只能证明高压变压器有没有高压输出

网友:
直接测灯管的高压的电流是不可以的,一般的方法是测直流电流,有一根单灯的高压板接灯管,有直流档测这个高压板的工作电流就基本可以区别了,

网友:
应该是不能的

网友:
从来没测过,感觉够呛。也没必要。

网友:
你可以试试实践就知道了,建议你穿好胶底鞋或手套,高压管有回路感应电流可是不小的,其它的你可以看它的参数是多少高压输出的。我说的只供你参考,使用权自己负责啊

网友:
2200V的高压.想被烧?

网友:
根本不可能测的,小心拉弧烧坏更多配件!

网友:
估计你自己都不保了,不用担心万用表了,呵呵

网友(2013-06-12):
测电流都是钳表,钳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别冒险吧,没有实验过也不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