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鱼游戏机(山寨D425)维修 不定时花屏死机

楼主(2013-05-03):
一台捕鱼游戏机(山寨D425)主板D425V

客户来时说不定时花屏,开机测试正常,一碰USB加密狗花屏了,再开机正常,再晃USB没有问题,放哪儿不动,又花了,死机,以为是内存,拿下,擦还是一个样子,再重新开机,想插U盘启动,一插U盘,花!再开,拔,又花,开机正常,插U设备都会出现毛病,所有U口都一样,但放那儿不动,机器能正常运行,就刷BIOS 到网上搜一个翔升的刷上,还是一样!无语了,过了一会儿没有招了,怀疑桥虚焊,也没有BGA呀,可是用手按慢慢晃动桥也没有问题呢,没有招了想放弃了,USB插口打阻都正常,测插拔时的电压,也正常呀,晕,找一个USB插头试试,只是空接头,插上也花了,靠,什么情况,那就不插USB头了,用圆珠笔敲一下USB接口,花,,敲散热器不花,用力一敲花,肯定是那儿虚焊了!
慢慢敲,很轻的力,桥不花,桥旁边花,再敲别的地方,还是小力气,不花,那基本就是桥旁边了,看一晶振14.318,用圆珠笔一碰花,用手慢慢一碰也花,就它了,加焊无果,果断折下,换之,敲不花正常,大力气敲正常,到此OK!修复

主板全貌
!

主板型号

晶振位置

修复OK

网友:
敲打都能找到问题呀,楼主真牛

网友:
敲敲票票就到手了

网友:
楼主修到了时钟芯片的原因了!!!

网友:
楼主 我没看到14晶振边上有桥呀?  你这种思路值得学习,我只看到风扇,风扇下边是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  南桥旁边的晶振损坏也会导致时钟芯片工作不正常吗

呵,就是时钟芯片的晶振 14.318M 晶振旁边就是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下面是CPU和桥

你说我就懂了  呵呵 楼主好人呀 还来回复我 谢谢

网友:
这个机也比较简单哦

网友:
归根结底还是楼主的圆珠笔攻劳

网友:
搞芯片维修的,连BGA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晶振坏了会导致  时钟芯片工作不正常吧

光换晶振就不花屏?

网友:
楼主威武  敲敲打打就找到故障点     赞一个!

网友:
很实际的一个故障,楼主很细心。

网友:
真走运    这都能搞好

网友:
高手,这样问题也可以找到,你技术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