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一个350长城电源,短接风扇转,其他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3-05-03):
一个350长城电源,短接风扇转,其他无电压输出,5VSB 5.8V,其他无电压,我是新手的,求高手们指点下从那入手

网友:
查查对输出管,一般是它烧了。

网友:
对输出管是哪个啊?

网友:
先搞清楚这个电源的结构,用的是什么芯片,风扇的电从何而来!

网友:
上论坛搜搜就知道,难道这个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