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手机进水 电流上到0.06a不动

楼主(2013-05-03):
iphone 手机维修,没怎么修修过,有朋友给讲解一下,看一下这是iphone的图纸

网友:
这里面貌似没有修手机的

网友:
貌似修手机的不多

网友:
这个也需要整电流呀,弄的和笔记本时的

网友:
手机也搞啦?

网友:
*脏话* 大师连iphone都会修真牛

网友:
看来只能等高手了!我也有块主板电源挂了的,不敢下手!

网友:
我建议您更一个电源IC试试,iphone 的电源极易损坏

网友:
进水机不管什么毛病,都先放超声波用酒精清洗2~3遍。再放通风处晾干(半天)  。一般这样好多都可以排除了

网友:
需不需要我发张高清得图纸给你

网友:
测开机电压,先排除开机排线,测u48,供电,时钟,复位,还有注意的是周边小电容电阻整齐,有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