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不能重启

楼主(2013-05-03):
联想S10进水修好后,发现关机后不能重启,必须拔掉适配器,然后再插适配器才能开机,有高手遇到过这情况吗?

网友:
进水没处理好,可能有断线或者电阻坏了

网友A:
感觉某个电压被拉低或没出来,找图纸查查保护隔离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某个电压被拉低或没出来,找图纸查查保护隔离部分

可是为什么第一次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为什么第一次能开机

只要拔下适配器,重插一遍,就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C:
CPU供电芯片看一下

网友D:
清一下CM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芯片看一下

人家都正常看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清一下CMOS试试。

清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