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

楼主(2013-05-03):
进系统滚动条死机,擦过内存换过硬盘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刷了BIOS,加焊了EC

网友:
把光驱拔了试试

网友:
还有就是硬盘模式

网友:
开能光驱引起的,建议取掉光驱试试

网友:
进滚动条死机,基本是驱动问题呀  把驱动全部删了试 或者进安全模式下看看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好吧。  进安全模式改一下光驱模式,   秒杀,。 跟客户说显卡 收个300左右。   下次黑屏了就说是北桥。    显卡也是通病 迟早要坏的。 2次坏的故障不一样,  可以收2次钱、

网友:
你是给客户装系统的吧~~~!

F31遇到好几例了~~~!

你装系统的时候肯定是驱动安装包自动安装的...

你只要在安装系统的时候,把芯片组驱动去掉就可以了!!!

保管安装正常!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一下

网友(2014-05-30):
这是通病吧。我也修不了了

网友B(2014-07-13):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好吧。  进安全模式改一下光驱模式,   秒杀,。 跟客户说显卡 收个300左右。   下次黑屏了就说 ...

我们这过300基本就不修了,客人说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过300基本就不修了,客人说不划算

看市场吧。。  不行就说是板子线路问题  120 、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去掉主板芯片组驱动  系统装完官网下 OK  智能驱动包里的主板驱动不合适

网友:
把外设全部拔掉,不行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