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恢复的照片,只能显示一半

楼主(2013-05-03):
如题,C盘被误ghost,里面有大量照片,恢复出来后。看图

图片在列表下显示完整

当打开后只能显示一半:

求解决方法,不要灌水,懂得请直接说用什么工具,要怎么操作。感激不尽...

网友:
该文件存在大量碎片
这种恢复一般不是借助简单的第三方软件就能做出来的
建议联系水平较高的专业恢复商

网友:
覆盖了不可能都恢复出来的,包括高手

网友:
如果楼主懂得数据结构就用WinHex试试,如果不懂就找专业数据恢复的地方恢复吧

网友:
恢复的大多数情况都这样,真的要找高手

网友:
没办法了   找专业数据恢复吧

网友:
软件恢复只能是这样子,因为文件有碎片,,手工恢复工作量比较大,

网友:
文件有碎片哦,这个用那个叫powerdata 的软件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用这个软件感觉还不错

网友:
用PC3000试试

网友:
共同关注,高手钱少不会弄

网友:
pc3000试过了么

网友:
用这个软件 SuperRecovery 试试,很不错的。

网友:
已被覆盖了 只能用WinHex手工恢复了 只有这一个办法 太贵了 你也不能恢复 呵呵

网友:
winhex很容易弄的

C盘被误ghost的恢复,效果都不是很好,

网友:
是否是通过FINAL DATA恢复的?如果是,多出现上面的情况,预览正常,打开只能显示上部分。

网友A:
是啊!客户拿到别人家用R-STUDIO给恢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客户拿到别人家用R-STUDIO给恢复出来了

到手的鸭子飞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就是文件碎片导致的,不管什么软件,只需要定义文件头来扫描,就会自然链接起来完整的文件。不过如果中间被系统文件覆盖的了,什么软件也恢复不了。

网友:
这个问题至少你要知道客户盘的系统早先是什么系统,并且分区是什么分区,是FAT32的还是NTFS得,假如是NTFS的,那么就很好恢复,假如以前是XP,G完也是XP那么恢复就很好恢复,假如以前是XP,这次弄个WIN7那就难了,假如是FAT32做成NTFS的 可能性也很大的,你这个数据是可以出来的

网友:
客户拿走了?

网友:
Recover My Photos
再试试!

网友:
你要是有空闲时间,就自己手动恢复吧。

网友:
估计只有高手能搞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