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州天运Q520S bios

楼主(2013-05-03):
COMS加了密码,,求助Q520S bios  好心人上传个吧~~~~

网友:
破解掉COMS密码就OK了,这还不简单,想清除掉去找一个破解COMS密码工具,一键U盘装系统V3.3或者新萝卜U盘系统都有破解CMOS的软件,实在不行,去给主板放电了.坐个沙发先

网友:
电已经放了,他从coms里面设置的开机密码,进coms要密码,开机loog显示完就要密码~~

网友:
说明放电不成功,如果成功的话,BIOS的密码会清掉的,恢复到默认值,进入CMOS将不会出现密码,建议找一个破解COMS密码工具,一键U盘装系统V3.3或者新萝卜U盘系统都有破解CMOS的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