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 进水 屡烧U61 难难难!!!!!请教大神

楼主(2013-05-03):
接了一台T410 客户说进水,拆机发现U61 BD41760KVT进可乐, U61 59脚VREGIN20短路, VCC3SW阻值正常。
果断更换U61后59脚VREGIN20阻值正常,上电后59脚无电压 ,F5烧断。
更换F5后再次上电,瞬间短路 迅速拔下电源,发现59脚又短路,其他脚正常,F5又烧断了。仔细检查所有引脚焊接没有问VCC3SW阻值还是正常,修到此时有些郁闷了,又量了各电感阻值也正常。
再次更换U61 ,59脚阻值正常了,把电流调到最小,上电还是短路
U61又烧了,请教高手,问什么屡次烧U61 十分郁闷与不解

网友:
没有图纸 你就说几脚几脚   帮不了你

网友:
你看看你的升压电路有没有问题?24v还是28v那里,还有VDD15都看看吧

网友:
我这有个图纸

T410 QM57 NV独显.pdf

网友:
VDD15 24V28v 都看了 没毛病 没图纸的就不用看了 谢谢。
大神有木有 出来!!!!

网友:
有木有人维修过类似故障,电路的高手呢?

网友:
有短路元件存在,多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