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41 不充电 电池可以放点

楼主(2013-05-03):
今天接到一台ACER 15寸5741 笔记本  客户说不充电  接上电后看电流确实不充电  换电池后也不充电 可是可以开机可放电 近系统后插上电源 发现系统显示正在充电(W7系统) 可就是不往上涨  关机后看电流依然不充电 拆机测量公共点无问题 充电部分的管子也没有短路现象  换了充电芯片 结果还是一样  求帮助  给个思路

网友:
先换个充电器试下啊,

网友A:
可以测一下充电芯片周边的电阻。。。有可能是阻值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一下充电芯片周边的电阻。。。有可能是阻值变小了。。。

测了   无任何异常

网友:
还有人知道么

网友B:
我这一台5552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一台5552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那你解决没有?

网友:
还在修,现在不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