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电池不认

楼主(2013-05-03):
接到客户的华硕F8TR,说是充电有问题 ,带电池开机一看, 充电一直显示百分百,拔插了下电池就变成不认了,重启下就显示充电百分百。换了N个XP系统i还是依旧,换了个WIN7系统 显示能充电,请问这个是那里的问题???       大概意思是 XP系统不显示电池正常充电

网友:
没人给点建议吗?

网友:
W7系统下 一切正常么?     如果正常你看下官网上有没有XP驱动 下个电源管理试一下

网友A:
嗯 win7一切正常,   我看了华硕官网没有这种驱动,奇怪了 第一次见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win7一切正常,   我看了华硕官网没有这种驱动,奇怪了 第一次见这种情况

没有XP驱动是么?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下载官网驱动

网友:
电池换了两个了

网友B:
没看懂你表达的意思???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呢

网友:
恩 刷BIOS 解决了。  哈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表达的意思???

意思是 XP显示电池一直百分百充电,在线插拔电池后,就不认电池。win7可以显示正常充电

网友:
BIOS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