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能上E6500 上E5300档E1 U是好的 求解

楼主(2013-05-03):
今天客人送来一块华硕P5QL SE的板子,说开机不显 ,我拆主板测得CPU供电,查得电源芯片没工作,开始电压不正常,拆了DVD脚相连的一个三极管,上电测得到CPU电 输出1.2V正常了,上U跑E1 不显  以为是内存问题  换了也一样查得内存各电压正常 去内存有内存的报警声,插上内存显E1  不报警,后换自己的CPU E6500的一跑直过,正常显示,难道他的E5300的CPU坏了不成,有点怀疑,拿他的U上欺也他板子又正常用,没办法了  BIOS 换了也一样   各位兄弟遇到过没

网友:
以前遇到过的,好像换来换去,多换两次两个都可以用了,呵呵

网友:
方正的板子这样的情况也遇到过   用E5800可以点亮  用E6300档E1

网友:
兄弟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都说BOIS已刷过了

网友:
也遇见过   只有说他的u二级缓存坏   换一块就好   留下来的还可以买给别人

网友:
我也碰到过。大部分方法都测过了。也没有搞定。后来让主板放电扔在旁边一两天。后来再上U一切正常。用到现在也没有出问题,可惜就是想不出是哪儿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