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3-05-03):
待机芯片附近进水,修复后能进系统了。就是键盘不能用,只有两个键能用,dos下也一样,奇怪的是外接usb键盘也不能用,usb口确定是好的,用优盘可以启动。测量了接盘接口的阻值,全部470左右,开机后19---26脚有3.3v电压,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下!

解决了,简单问题想复杂了,原来用的好好的usb键盘,突然坏了,换了个usb键盘就好了。原带的键盘问了客户,说是本来就不能用,这下解脱了。多谢楼下各位的回复。

网友:
南桥可能有点问题吧

网友:
南桥换个试试

网友:
南桥看一下有没有进水的痕迹  最好换个试试

网友:
查一下IO,南桥

网友:
这个要先查下io
后查南桥

网友:
首先你不用换南桥。你先查下键盘接口到EC有没有断线,还有就是差下有没有板层连线的。

网友:
既然是进水的板子,那就好好再瞧瞧,这故障应该不难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主板,换个新的键盘也不能用,从接口到EC的线路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