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BOSI的设置

楼主(2013-05-03):
知道有2种版本   最好都给下  说的最好清楚点  比如开机引导  装系统的U盘引导  各个选项都给解释下  英文;中文《作用

网友:
求大神指教

网友:
感觉你去买本书吧,或者下载了自己看也行,在这里混的都是些高手,实在没时间搞这个

网友:
开机的时候按住,Del。进入BIOS, 找到BOOT,有个BOOT Dev lce iority意思是启动装置顺序,把U盘的名字调到第一位 就好了。 按F10保存

网友:
简单的回答,慢慢研究自然会懂的,最好去找个师傅。

网友:
买新主板的时候主板说明书里就经常有

网友:
多跟师傅问问,处处留心

网友:
应该直接拨打客服电话,叫客服mm教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