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V

楼主(2013-05-03):
故障黑屏,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着,拆开后,发现450V大电容漏液,换上后,故障依旧,测量,发现12V只有7.8V,5V的为4.7V,我是新手,之前就修过高压和驱动板,电源板没怎么修过,高手指点一下,查哪些地方啊

网友:
看看把高压切断看看电压会不会拉回来!!有时候高压部分坏了也会拉低电压的

网友:
灯管是好的吗

网友:
灯管也是好的   断开高压部分   12V还是7.7V

网友:
好吧  我万用表有问题   刚换了个新万用表   测12V只有5V  5V只有3.3V       比原先的还要低

网友:
电源板上有个50V47UF的小电容,换了试试。。。5V只有3.3V,,,指示灯能亮吗,我有点疑问

网友:
将300V整流部分的那个推动小电容50V47μ 或50V22μ电容换了  再把12 5V的电容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