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图像有水波纹的故障

楼主(2013-05-03):
把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的1.8V的1177稳压管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3.3V变1.7V的三极管吧。。

网友:
它之前肯定已经烧的变紫了,,,你有没有考虑过为啥会变紫呢。。。周围两个或者三个16V100UF的电容也换掉吧。。它才是致命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