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为啥老杀不掉呀???求解???

楼主(2013-05-03):
我的电脑所有盘符里都有一个类似sys......啥啥显示为隐藏文件的文档里面一堆乱码加数字,就是无法删除
隐藏文件

网友:
应该是系统文件吧

网友:
也可能是杀毒软件不行,用卡巴斯基试试!

网友:
用360杀毒试试看吧

网友:
有名字吗? .sys 网上搜下
用ARK工具试试orPE里能删吗?

网友:
人品占一半的几率,

网友:
dll病毒 用360杀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