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945GZ 定时掉电重启

楼主(2013-05-03):
     映泰945GZ,突然就不亮了,测量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有,都正常,但不跑码;然后每数到26左右会掉电,然后像重启一样再加电。
试过不插CPU供电的4P小插头没问题,一直有电。已经换过CPU供电IC和周边电容了,还会是哪儿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
会不会是反馈电路的问题,感觉应该还是在cpu供电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