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笔记本CPU温度98度求助

楼主(2013-05-03):
            一台华硕K42J的笔记本, 拿过来的时候是不开机,电流到1.6左右就伤不起了,给客户报显卡,
            然后拆机,听说这个机子BIOS容易出问题,就先开始刷BIOS,在讯维网上下载了10个BIOS,有些刷上不触发,有些是症状一样,然后就想会不会真是显卡问题,就加焊了一下显卡,这下电流能到1.9了,但是还是不显示,然后到网上再查了一下,无意中发现有个帖子说K42J的机子CPU供电芯片会出问题,就加焊了一下CPU供电芯片,再试了发现电流跳到2点多了,马上接屏幕发现可以显示了,就进系统用鲁大师检测,发现CPU温度既然有98度,

    发现这个CPU温度他就是不动的,一直保持98都,风扇也一直转,用压力测试下,显卡温度都有变化,CPU温度就是98度,拆机单板摸CPU的散热架发现那里温度不高,手摸上去就是温温的温度,根本不可能是98度,怀疑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就重新再刷了几个BIOS,还是一样的,
   现在机子装起来玩是一切正常,但是风扇转的太厉害了,所以响声有点大,CPU温度显示98度,客户不太满意。

     求助    求助!!!!!!!!!!!!!!!!!!!!!!!

补充内容 (2013-5-19 11:41):
谢谢 ronin101 16楼的这位大哥,这个机子直接刷原厂的BIOS解决了

网友:
坐等高手 哈哈 我手上一台华硕的机器K42Z的  也是一样  CPU的温度高的离谱。。

网友:
感觉就像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还是BIOS 的问题
在官网上下载一个试一下!

网友:
你可以刷回他原来的BIOS看下 基地上那BIOS刷了温度就是那样的

网友:
温控芯片或许有问题,错报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啊,以前遇到过,系统驱动不对温度高,重新做个系统,温度就下来了,,
温度检测软件也不是那么准的,,我以前有个机器温度始终是18度,,

网友:
98度能正常用么?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芯片/

网友:
K42J刷BIOS。就好。我上次那台就是刷BIOS就好了,坛子里有这样的BIOS。

网友:
BIOS的问题你换一个刷一下呢

网友:
查查温控电路呢?

网友:
果断刷下BIOS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k43j cpu温度100度!装系统、做散热无果,风扇一直狂转!求解决!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4126-1-1.html

去我这里看看有没有你要的机型BIOS  刷了就好了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我这里也有台啊   102风扇狂转  不死机 ‘
CPU降频

网友:
10有八九是bios问题  这机器 只要动了桥  显卡之类硬件  必须重刷bios
版主太心急了   有备份原bios么  还有就是   不是官网的2Mbios  必须刷原厂4M的

网友(2015-08-16):
这应该是温控芯片问题吧

网友:
一般这问题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下载分好难弄啊

网友:
80%都是BIOS问题!修到过的,这板子很麻烦的备份bios重新刷回来也不行!必须要工厂BIOS才能用

网友:
之前遇到同样问题也是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