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1.9A

楼主(2013-05-03):
机器是第一次修的,拆开主板一看,风扇坏了,一看电流到了1.9A可是就是不亮,果断的更换显卡芯片,些机修复,分析一下这个机器是因为风扇坏了温度过高,最后显卡烧坏了。
芯片
显卡

网友:
应该是空焊了吧??

网友:
加焊一下也许会好

网友:
电压应该已经上去了,大概就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下试试

网友:
这款机子显卡虚焊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换显卡后OK

网友:
来点不一样的好吗??

网友:
hp 大多显卡问题,歪不到哪里去。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加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