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74MX-K故障修复

楼主(2013-05-03):
没图片,口说!!板子看起来什么问题都没有,打值,量电压也没问题, 后上CPU内存,看看能不能跑马。嘻嘻,上U了,内存了,显示器可耻的亮了,没钱赚了,想想就看能不能进系统吧,断电,插硬盘,鼠键。结果跑2012档码(鑫帝诊断卡)嘎嘎。可能是硬盘的事情,把硬盘,嘻嘻,显示器还是暗的,想只没头绪,就把鼠键给拔了,嘻嘻显示器可耻的亮了。看来问题在这里咯~~`钱来了。。。。马上拆板,量电压,打值,。OK全部正常,把接口换了,正常,换一下IO,还是正常,嘻嘻,后来,想了一下,吧BIOS拆下来刷,找官方下载,找个最久的,刷上去,OK跑马亮了,心情很苦逼!!!!以后就是电压。打值都正常的东西,就刷BIOS

网友A:
也不是所以这样刷BIOS都可以的
也许你这个放个电也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所以这样刷BIOS都可以的
也许你这个放个电也行的

放点接到板的时候就放了,还有,我试板的时候是不上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是什么接口呢

PS/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接口坏了造成主板不能跑马点亮的吗  这个接口没换之前打值是多少欧姆呢

打值正常,是BIOS的问题

网友:
LZ语无伦次啊  还嘻嘻

网友C:
我也遇过的接口是很少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可以进系统在官网上更新吗 不用编写器也行嘛

这个我不清楚,我是用编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过的接口是很少坏的

    呵呵,嘻嘻嘻

网友:
富士康的板BIOS也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D:
讲的有点乱啊,语言表达能力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讲的有点乱啊,语言表达能力差点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