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电脑总是自动关机

楼主(2013-05-03):
不管是玩什么游戏总爱自己关机

网友:
用鲁大师看下温度吧,CPU显卡,硬盘,看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上的,看看CPU的温度,如果散热正常有可能是系统  电源  硬盘  主板

网友:
温度 系统 硬盘  试一下

网友:
温度 系统 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