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cpu及集显电压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3-05-03):
1 据说先到的维修站,维修站说进过水不修只换,用户自己说根本就没有进过水,我看了一下也没看出进水的痕迹。只是CPU风扇用手都拨不动,卡死了。灰很多。
2 拆机后目测基本没有问题,上电后0.34掉电,测各电感上各电压除95831边上二个没有其它都有。

测22脚5V 23脚19V,7脚开机后为高电平直到掉电。4-5-6脚为高电平无任何下拉动作。用表测95831周边的上下管没有问题。本来还想断了24脚外接电阻试一下,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放弃找了。
3  在CPU  AP33脚位置引一个线出来测开机后电平为0不变。

4 测A28 A27开机后有波形。这个机器因为没有点位图只能引线出来测了。

5正好另一摔坏的个机器在这里维修换一个I5的CPU上去还是一样。
6 刷BIOS依旧。于是还是把原BIOS还回去了。
7 换桥HM65电流可以上到0.8了但是点不亮。再测显卡和CPU电压全部出来了。
8 再测图二的几点个脚发现AM34在板上阻值正常,单测CPU那里对地为0.又把那个开始试机的I5 CPU换上去。正常跑3D等没有问题。通知用户买CPU(原机是B490还是比较便宜)交维修费。收工收钱。这里写的比较简单,但是维修之前已经在网上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看了不少文章,没有下手修,所以修起来没费多少事。维修这个问题收了350块,在此感谢月饼等提供HM65技术资料的同行们,正因为如此所以维修好后虽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马上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好久写完?盼望结果

网友:
写的不是很直观,但是给你顶了

网友:
我好像没有看懂,你换了桥还是不亮,之后你怎么好起来了啊~~?

网友:
我也没有看懂楼主写的  写得有点模糊

网友:
要是加上分析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走了些弯路啊?为什么不能早些发现这个问题呢?这个就是经验之谈啊,值得借鉴,下次就会好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也是坏的,用别的I5-CPU试的机,本机是B490双核的

哦  难怪  看的我云里雾里的  呵呵

网友:
这个电路图有点看不懂,新手,天天看的广达,为什么信号名称不统一的呢

网友:
看着有点小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