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2A不开机成功修复案例

楼主(2013-05-03):
接客户机是按开关没反应,拆机后第一反应测开关是否断路,测的开关是好的,接着往下查,根据图纸查的JP4 ,9脚为开启脚,测的ON/OFFBTN#为18v、(有的为3.3v,正常)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20Files/1251510842/Image/Image1/HQ5FEXMP[SL4J(M_CZ%602ZA1.jpg

ON/OFFBTN#经过D12到EC的32脚ON/OFF#,测的32脚无电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20Files/1251510842/Image/Image1/D8%7DILTCV8T~6EPE3JD_6%25[3.jpg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20Files/1251510842/Image/Image1/JWQ6K2E_ZRYF~C(L%7DNU[BN1.jpg
要么EC本身坏,还有就是上拉有无电压,发现R255两端都为0v,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20Files/1251510842/Image/Image1/6I)0(MR@~H)L%25]UPE[D6ZY1.jpg
查+3VALW来至哪里,经过PJ7命名为+3vALWP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20Files/1251510842/Image/Image1/(_$7@E]CO%7D[%60@PL4GXHJ%607E.jpg

,由PU7 3V  5V IC发出的,测PL3上无电压,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54165243/QQ/WinTemp/RichOle/$ZKK)~L37)$2BH9%60IUYA%7DNA.jpg

首先查PU7的工作条件,第一个工作条件V+结果是1.7v。(不正常)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20Files/1251510842/Image/Image1/]N1T%251M4@[5HQVF8G%25RW@@8.jpg

B+++来自公共点,发现B+由PQ1输出的,测的3脚的输入电压为7.1v偏低、(正常为19v)

VIN    19V 正常,四个电阻一端为19v,一端7.1v开始怀疑四个电阻可能阻值变大导致,拆下后测的电阻都正常,不过这种电阻不易坏,ACOFF为0v正常,PQ3 2脚为高电平3v多,说明这块转换电路没有问题,将PQ1取下,发现3脚18.4v有了,控制脚 2脚为9.14V(正常)说明问题出在B+这里,顺着查到PU1 LM393比较器这里,5脚0.7v(不正常)6脚3.26v(正常)7脚为0.2v,双运算比较放大器的原理就不详细介绍了,这样的话 ACON肯定是低电平,

ACON是保护隔离电路上的工作条件之一,此脚为高电平才是正常的,ACON为低电平PQ16和PQ18不能导通,PQ9  PQ10的控制脚4脚将是19v,保护隔离电路都过不了,这是仁宝点火回路设计导致的,测保护隔离电路的另一个工作条件PACIN应该是高电平3.17v 正常,它也是由比较器LM393比较器得来的,ACON的不正常是因为比较器的5脚为低电平导致7脚没有输出高电平,于是问题出在B+后继上,这样的话只好用排除法了,把所有与B+直接相连的电路都逐一断开,也只好这样做,运气不好的话,要取下很多元器件,还好联想的主板设计,都有连接点断掉连接点就不用取元器件了,

分别把PJ20  PJ12 PJ13  当断到PJ13时B+19v的电压出来了,问题就出在PJ13后继有短路拉低了B+,故障锁定范围有缩小了,
电容容易坏,先排除电容, PC51 PC54 当取下PC54时,再焊上PJ13  19V的电压没有被拉低了,问题终于找到了,原来就是一个电容坏了,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20Files/1251510842/Image/Image1/X0F1_SWXMMK1WEWN%6033C3[J.jpg

到此任务基本完工,接上可调电源侧几个关键点,PU7的V+19V 有了  3v  5v 都出来了,按开机键有了三次跳变0.27-0.95-1.13,久违的联想LOGO终于出来了,现在可以装机收大洋了,但为了证实自己对电路分析是否有误,又去测试了几个关键点,这一测试问题又来了,PQ9  PQ10的4脚居然是19v不正常哦,但保护隔离电路也过了,正常的电压应该是9v左右,断电量元器件是否损坏,发现PQ10  D-S级击穿,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20Files/1251510842/Image/Image1/31[[@USBQGWSN2S53%25QS]ZD.jpg

在料板HP4415S拆了个P沟道的MOS管换上,但料板上的MOS管和原来的体积不一样,手头有没有体积一样的P管,只要飞了三根线搞定,4脚的电压为9.14v 正常开机一切OK,
希望本人的案例能帮到同仁们,并附上图纸, LA-3781P IHLVX[C460A

LA-3781P IHLVX[C460A 旭日C462M]C462A.pdf

LA-3781P IHLVX[C460A 旭日C462M]C462A.pdf

网友:
请问讯维管理员,在发帖中,剪切的图片怎么没法显示???????

网友:
请问网站管理员,我发过两个帖子,QQ剪切的图片都在网站上不显示,只显示英文,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6-08-30):
全是图片字母

网友(2017-08-29):
图片怎么没有显示了  都是字母 应该是楼主没有上传好吧

网友:
仁宝的 点火回路, 已经淘汰了。。 新机器 已经抛弃这样老的技术了。。 还有英业达那套老掉牙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