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52L-S3 检测卡跑 F0

楼主(2013-05-03):
接修一块 技嘉 GA-M52L-S3 主板上卡跑f0 以前也碰见过F0的 一般都是加焊桥就好的 于是二话没说就上BGA
凉了再点还是一样 于是就刷BIOS结果还是F0这下怪了 以前这一套下来都能好呀这回是咋了呀 还是仔细查吧 量了一会摸了下io有点热 感觉比正常时热了点 于是就换了一个 果然好了
刷BIOS

网友:
以后修这板子注意了 F0不光是桥虚焊和bios问题 还有io有问题也跑F0

网友:
是不是用的是ITE的I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