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3-05-03):
电脑有双系统 window7和XP XP坏了 请问我要怎么做?重装XP的话WINDOW7还在吗 求指教

网友:
只要两个系统不是在一个区,应该能改过来。装好双系统以后再重装XP,WIN7的引导菜单会丢失,能通过软件恢复过来。

网友:
是两个都进不去了还是?要详细的描述

网友:
先尝试修复引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