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 LA-3541P维修

楼主(2013-05-03):
很久没发帖了,今天心血来潮,来发表一下。
仁宝LA-3541P,故障为无待机,不触发。
客户也算半个同行吧,修大液晶电视的,直接就拿了一块裸板来,目测了一下似乎被修过,没过多语言,200元修好,客户扔下板子就走了
接上电源,无待机,按开关无反应,仁宝板,当然先看点火回路了,找到PQ11                              经测量,PQ11已经导通,点火回路已经没问题了,在找到3V,5V待机,PL5,PL6,经测量无3V,5V,对地值正常,芯片线性输出也无短路,3V,5V下管一直导通,断开PJ6和PJ4,下管任然一直导通,看来和后续无关,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开始查芯片工作条件,20脚V+有19V,8脚REF2V,6脚SHDN# 14.5V  ,28脚BST3 4.8V,   14脚BST5没电压,3脚4脚开启信号也没电压,看来BST5和ON不正常,先查BST5, 找到,PR79,测量两端都有4.8v电压,看来BST5断线了,把BST5和PR79连上,插电,依然无待机,开启信号没来,ON正常应该为5V高电平,找ON的源头MAINPWON, ,MAINPWON是经过PU1这个比较器比较出来的,测量PU1第7脚,2V多电压,测量PR22,接VL那端也只有2v多,不对,经测量,发现PR22断线,把PR22跟VL连上,插上电待机0.04,3V,5V出来了,触发,0.16掉电,瞬间只有CPU供电没出来,看来二级供电没出来,直接找到U1,U2,3V,5V转换管, ,测量Q53,G极高电平,SUSP这个信号待机状态下是高电平,从而导通拉低U2 G极,使其截至,触发后为低电平,Q53截至,U2导通,触发,SUSP为低电平,正常,但是U2还是没导通,测量U2 G极,触发后也无电压,测量R738,发现VSB没有电压,看来又断线了,把VSB连上,开机电流0.45,装上CPU,内存,触发,0.8不动了,晕了,还有问题,看电流,供电部分肯定是没问题了,说是话,到这里我真不知道从何下手,装上假负载,时钟,复位,PG全部OK,头疼了,看来只能用我一贯的招数了,看,摸,压,我左摸又摸,左压又压,压到南桥是,电流开始跳了,一路跳变很美丽,接屏,压南桥开机,电流刷刷跑,LOGO出来了,看来南桥有问题,我没有选择加焊,而是直接换掉,拔下南桥,发现焊盘有部分氧化,处理好后,换上新的南桥,经反复测试,已经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没什么技术含量,写的不好大家别见怪,觉得行的话请给点分。

网友:
楼主写到瞬间只有CPU电压没出来  一般情况都会去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请问为什么会直接考虑到+3VALW转+3VS呢?

网友A:
收藏了,很纳闷怎么会有那么多断线啊,不解。 仁宝的点火真让我头疼。根据 楼主贴里说的PQ11只要有主供电电压 点火回路也就过了或者没  问题了 是么?? 求解。。谢谢

网友:
看来我辈,仍需努力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到这个程度

网友:
换SB才收200我们这收的贵,我不知道我好久可以达到楼主的水平

网友:
因为触发后电流比较小,在一个,CPU供电是在其他供电正常后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很纳闷怎么会有那么多断线啊,不解。 仁宝的点火真让我头疼。根据 楼主贴里说的PQ11只要有主供电电 ...

只要PQ11导通了,点火回路就过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这样的都能修好。

网友C:
思路清晰   不过楼主为何不选择加焊南桥

网友:
怎么那么多断线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   不过楼主为何不选择加焊南桥

应为我想看看南桥南桥究竟什么样了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断线听多的啊。板子是不是摔过了。

网友:
SUSP是个什么样的信号啊  能不能详细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很纳闷怎么会有那么多断线啊,不解。 仁宝的点火真让我头疼。根据 楼主贴里说的PQ11只要有主供电电 ...

仁宝的做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PQ11导通了,点火回路就过了

记住了,谢谢楼主。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基础很好啊

网友:
高手啊 ,哥们的努力了

网友(2014-09-14):
还是要好好的虚心的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