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灯有时亮有时自己灭求解

楼主(2013-05-03):
我这有台机器最近老是键盘灯不亮.开机闪几下.进桌面又不亮了.然后重启机器又亮了.有时3  到5天键盘灯都亮.有时2到3分钟又不亮了.键盘换了不行.拿到别的机器上试.试了3天都不灭....................求解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我 用万用表检测了全部正常

网友:
PS/2排容干掉看看吧

网友:
干排容,换接口,最后是不是干i0

网友:
换主机了.............

网友:
嘿嘿     接口的问题

网友:
键盘是u口的还是p口的

网友:
要是u口的就打一下南桥的阻值。。

网友:
知道是接口的问题关键是他那台是01年的老爷机所以换了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