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道修复HDDREG1.31 DOS中文版 竟然修好500G的新款盘

楼主(2013-05-03):
u盘或硬盘制作成DOS启动盘
直接复制目录下所有的文件到U盘或硬盘的根目录就可以,用U盘或硬盘启动,系统直接运行AUTOEXEC.BAT 就进了
HDDREG1.31 DOS中文版,此软件有他的特点,可以修所有品牌的硬盘,原理不同于PC3000 ,效率源,春华,等等软件,他不用去加坏道表就可以直接对坏道进行修复,个人的经验是,,我的新款日立的串口500G的坏道,PC3000 DMA搞不定的少量坏道的盘,竟然用他搞好了。打“X”的盘 ,用它修复了下,再扫就只是50MS以下的了,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分享给大家的啊。但是红绿点的搞法,还不是很理想,在研究。。。。

"硬盘再生器" → HDDR,一个可令硬盘起死回生的特殊软件,它可以清除硬盘表面的物理坏道,不是隐藏,而是真正的修复坏道!
工作原理:
差不多60%的硬盘坏道是由于硬盘表面磁化错误造成的,我们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已经找到了产生高低信号特殊序列的算法,这些信号由软件产生,它们将对受损的盘面进行转换,即使低级格式化也做不了这个工作。"硬盘再生器"的优势--HDDR通过将磁性逆转来使坏道再生。如果您的硬盘有坏道,不仅影响使用,而且还有可能造成所存储的信息丢失,HDDR将使您的硬盘得到再生(差不多60%的受损硬盘是可以修复的)。结果是,不可读取的受损信息被修复,现有的信息不会受到影响。
如何使用本软件--在电脑上安装HDDR,打开HDDR后就可以开始修复、建立修复引导软盘、购买或注册了。如果您使用的是非注册版本,您就只能修复找到的第一个坏道。未注册的演示版本的主要目的是显示出已注册完整版能够修复的坏道信息,这个信息在修复过程结束后会显示在屏幕上,注册版会仔细地检测硬盘盘面并且修复所有找到的坏道。
如何使用HDDR的控制台--在启动的控制台后,1、选择要修复的硬盘;2、输入起始参数值。如果您想对整个硬盘进行扫描,就将此参数设为0。如果您不想从头扫描硬盘,就输入一个起始参数值。比如,您知道硬盘的开头5G是好的,为了节省时间不想扫描这开头的5G,您就可以将起始参数值设置为带m的5000m或不带m的2560000(扇区数5000X512=2560000);3、等待扫描过程结束。如果您使用的是未注册版本,屏幕上会显示出已注册完整版将能修复的坏道报告。如果您使用的是已注册版本,您会发现已修复的坏道报告被保存在了hddreg.log文件当中。
重要提示:
   HDDR直接工作于硬件底层,不会影响硬盘的逻辑结构。即使您的硬盘已经得到修复,文件系统可能仍会保持着早先所标记的坏道信息,如果您想清除这些早先的坏道信息,可以用PQ(分区魔术师)之类的软件对硬盘重新分区。

坏道修复HDDREG1.31 DOS中文版.rar

436 Bytes, 下载次数: 13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好像是这么回事,就是很慢,XX修过后变红绿块

网友:
用段时间还是会坏,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最好还是SF

网友:
这个软件以前用过,不好使,,,

网友:
有一次用这个把盘弄的主板不认了。

网友:
hddreg擦除都是从根本上面解决问题,小问题擦除了自动加G了,坏道多得磁头都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