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献丑,映泰大板TA790GXB A2+全板没供电维修一例,申请加精。

楼主(2013-05-03):
在论坛上潜水已经几年了,一直比较懒,况且技术水平也很差,没有发表什么维修帖子。现在有点空,为了赚点分,特意写了一个昨天的维修案例,申请验证。
最近几天生意不是很好,好不容易到下午才有个客人拿个电脑进来,说是没显示,二话不说马上通电试机,果然是可以通电但没显示,代换过电源、内存都是一样故障,基本确定故障在主板上,跟客户简单说明并报价,客户同意维修,打发走客户后拆板出来维修。
主板品牌:映泰AM2+大板
型号:TA790GXB A2+ VER6.0
故障现象:通电无显示
先来个全板图:

型号特写:

上维修台进行测试:

测试卡复位灯长亮,不跑码,测各主要电压:

CPU电压:0

内存电压:0.18

北桥电压:0

南桥电压:0.29
至此基本可以判定故障为全板没供电!该板为AMDA790芯片,根据记忆中的AMD的上电时序,应该是先有内存供电,再有南桥供电,然后CPU供电和北桥供电(应该是这样吧)!那么先查内存供电吧,内存供电控制芯片为FP6321

经查脚位图得知,7OCSET为开启脚,控制芯片的工作与否,高电平有效。

实测7脚电压为0伏,FP6321不工作。

再测1BOOT5VCC,有5V电压,供电正常,只是7OCSET开启信号不正常,那么重点应该查OCSET信号,上坛里找TA790GXB A2+电路图,晕呀,找不到!而且有关TA790GXB A2+的发言也少得可怜,没办法了,只好在这里献一下丑,表演下在远程培训里学到的跑线技能了。

如上图,OCSET信号由Q37Q38组成的复合管控制,5伏经过二只上拉电阻后到达FP63217OCSETQ37C脚,量得Q37B脚为0.71伏,Q37CE脚导通对地,导致OCSET信号被拉低,Q37B脚经过一电阻到Q38C脚,测得Q38C脚为2.79伏,B脚为0伏:

要使OCSET信号为高电平,Q38B脚必须要大于0.7伏!我再跑,Q38B脚通过一电阻后穿孔过了主板的背面,跑到了IO附近。

跑到了Q26C脚,Q26Q24组成复合管,测得Q26B脚为0.71伏:

Q24B脚为0.25伏:

显然是由于Q24B脚电压低于0.7伏使得Q24截止,Q26B脚为高电平,CE脚导通到地,再跑Q24B脚线路,发现其经一电阻后到了电源插座的PG脚和IO95脚,IO芯片为IT8718F-S,查脚位图:

得知该脚为ATXPG电源好信号脚,测得电压为0伏:

再打其二极体值:

二极体值只有12,明显不正常,排除三极管短路外,确定IO芯片损坏,只有风枪伺候了。

拆下来的IO,型号IT8718F-S HXS

更换上去的IO,型号IT8718F-S EXS,焊功还过得去吧,呵呵。
(留图)

通电再测试,内存电压出来了:2.01
(留图)

CPU电压:1.34

(留图)

北桥电压:1.3伏,主要电压都已经出来了。
(留图)

测试卡已经正常跑码,插上内存和显示器,开机画面出来了。至此主板已经修复,上图中的复合管在板上看得比较乱,我画了个草图,供各位参考,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出错的地方请各位坛友笑过:
(留图)

总结:AMD A790芯片,IOATXPG信号不正常会导致全板没供电,这个值得维修人员注意,这个案例给大家一个参考,避免碰到了这种全板没供电的情况下走弯路。

补充内容 (2013-5-4 14:06):
由于帖子图片数量的限制,有几幅图没有上传,本想今天再编辑一下的,但今天回来后发现没有了编辑功能了,只好在楼下上传上去,缺的5张图在10楼已经补上,请查看。

网友A:
得知该脚为ATXPG电源好信号脚,测得电压为0伏
想问是多少脚

网友(点评):
写明是IO芯片的95脚。

网友:
昨天由于帖子图片数量的限制,有几幅图没有上传,本想今天再编辑一下的,但今天回来后发现没有了编辑功能了,只好在楼下上传上去。

内存电压:2.01伏

CPU电压:1.34伏

北桥电压:1.3伏

主板已经正常跑码。

手画的电路图。

网友B:
楼主的AMD时序好像略有偏差。内存,cpu,桥,总线。顺便说一下nv芯片组:内存,cpu,总线,nv芯片组的桥供电不受时序控制,一上电桥电压就会出来的。我也是道听途说,不一定百分百准确。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5v>1.85v给内存,1.85v>1.5v南桥,1.5v>1.25v给北桥(或总线),最后桥给出一个PG信号给cpu供电芯片,CPU产生电压。

网友(点评):
总的顺序就是围着CPU座,从右边内存开始,再到CPU供电结束,跑了一个U字形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说明的很详细,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2014-02-21):
双三极管控制IC芯片开启,一般都是高低高电压。问题原因都很容易知道,难的是跑线!

网友(2014-03-24):
落ゞ。寞 + 10 厉害啊

网友(2013-05-04):
不是修主板的过程 是教修主板的教程 谢谢

网友:
嗯 思路很清确处

网友:
很好很详细。

网友:
这种贴子不加精可惜了。加精的贴子一般都是修笔记本的。可惜可惜。主板练好了,笔记本也应该不在话下了。

网友:
你还能跑出来,我也在修映泰的内存供电,跑半天的线都没有跑出来,郁闷

网友:
太经典拉,每次看见几个三极管摆在一起,头就有点晕了

网友:
线跑的很仔细,赞一个.

网友:
跑线是考验我们耐心的时候   楼主  你做到了

网友:
手工图看的能清楚,谢谢楼主

网友:
三极管开关太多,容易看烦燥!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佩服

网友:
哥哥 根据这个教程      根据这个帖子可以看得出  你是个好师傅   好老师       你在哪    培训      会有很多学员找你的    不信你试试

网友:
我打的 乱七八糟   不要笑话    真是不错    技术相当高      我加过最厉害的了

网友:
新手啊新手,,,对新手的帮助太大了,怎么给人加分啊,,谁回复告诉我一下,

网友:
图文并茂很详细,学习一下

网友:
很好,楼主就没有走偏路。

网友:
很棒的教學喔~~雖然我只了解2/3........感謝分享

网友:
楼主。我记得AMD的时序是内存到VDDA到CPU再到桥跟总线的吧~~~

网友:
上电时序好像不对,但不影响此贴的精彩。这线路跑的,我太佩服了。

网友C:
你好,我想问下IO这个二极体值是什么意思的,为什么测这个可以确定IO有问题。
本人还是新手,有些名词还不是能很好的理解。
那这个IO的正常二极的体值是多少的,具体是在那个脚上测的,能解密下吗,谢谢了。

网友:
手工图画的的很好啊,我一直就是“一根线”图,呵呵。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也试试看。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说明的很详细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直接会先换那个供电芯片。。。楼主牛B。

网友:
我感觉楼主找线的方法有点问题,因为

这种内存电源管理芯片是很常见的,一般都是W83321G。
这种芯片,7脚是电压补偿脚,起到稳压作用,启动脚是1脚,2,4两脚是驱动脚,1脚的电是5V经过电阻降压之后供给。

这块板,应该还是属于开机电路里面的IO坏,导致电源工作不正常。

网友:
前几天正好修了块相同的板不触发io坏。

网友:
ATXPG控制内存供电还是头一次见,以前都是桥控制,学习了。

网友:
太好了,新手的好教程啊

网友:
有耐心,攒个

网友:
LZ能说一下英特尔和AMD的上电时序吗

网友:
本人菜鸟,强烈反对楼主的维修思路。第一点:此版为故障为点不亮,点不亮的维修流程为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您的这版待机正常,那就该查开机电路,开机电路跑通开关到IO和ATX绿线到IO的线路,看IO的关键引脚跳变判断IO坏还是南桥坏,正常的维修本人认为是这样的,而不是楼主的这种维修思路。第二点:fp6321芯片的7脚ocse为芯片自身的过流保护脚,怎么会是芯片的开启信号脚??维修时此脚不是关键引脚,不做考虑,本人认为有没有那脚都无所谓,大不了起不了过流保护。得罪楼主之处望见谅!

网友(2014-02-28):
这种线路分析和跑线水平就不能再说很差了,谦虚吧?

网友:
描述的很详细。属大师作品!

网友:
跑线要怎么练啊。。。。。。。。

网友(2014-11-15):
引用 网友A:
得知该脚为ATXPG电源好信号脚,测得电压为0伏
想问是多少脚

这个ATX PG信号电压正常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问下IO这个二极体值是什么意思的,为什么测这个可以确定IO有问题。
本人还是新手,有些名词还不 ...

IO二极体值相当于本身对应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测量对地阻值情况有时候只是为了初步判断IO芯片短路情况而已,楼主这里测量IO 95脚的正常对地阻值应该是100多欧姆,这个95脚阻值对地短路相当于拉低了此引脚正常的工作电压。

网友:
思路清晰,有耐心,厉害!!!

网友:
楼主跑线功夫深啊!我很少遇到io坏无内存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AMD时序好像略有偏差。内存,cpu,桥,总线。顺便说一下nv芯片组:内存,cpu,总线,nv芯片组的桥供 ...

说错了吧~NV芯片组桥供电受时序控制的。intel的芯片组桥不受时序控制。

网友:
不错,还没有见过IO损坏导致全板无供电。

网友:
讯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 图纸 电路 跑线 哈厉害的

网友:
楼主跑线功力了得啊

网友:
跑线功夫好,维修业能快一些啊

网友:
按时序维修的典型。赞一个!

网友:
恭喜楼主在实地学到真功夫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