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IC好坏,高手请进。 略知者,不妨进来悄悄。

楼主(2013-05-03):
请大神们,告诉 我检测IC的简单办法。越详细越好,本人小小白。

网友:
主板维修检修方法和IC好坏判断方法
一、 查板方法: 1.观察法:有无烧糊、烧断、起泡、板面断线、插口锈蚀。   2.表测法:+5V、GND电阻是否是太小(在50欧姆以下)。 3.通电检查:对明确已坏板,可略调高电压0.5-1V,开机后用手搓板上的IC,让有问题的芯片发热,从而感知出来。   4.逻辑笔检查:对重点怀疑的IC输入、输出、控制极各端检查信号有无、强弱。   5.辨别各大工作区:大部分板都有区域上的明确分工,如:控制区(CPU)、时钟区(晶振)(分频)、背景画面区、动作区(人物、飞机)、声音产生合成区等。这对电脑板的深入维修十分重要。   二、排错方法:    1.将怀疑的芯片,根据手册的指示,首先检查输入、输出端是否有信号(波型),如有入无出,再查IC的控制信号(时钟)等的有无,如有则此IC坏的可能*极大,无控制信号,追查到它的前一极,直到找到损坏的IC为止。   2.找到的暂时不要从极上取下可选用同一型号。或程序内容相同的IC背在上面,开机观察是否好转,以确认该IC是否损坏。   3.用切线、借跳线法寻找短路线:发现有的信线和地线、+5V或其它多个IC不应相连的脚短路,可切断该线再测量,判断是IC问题还是板面走线问题,或从其它IC上借用信号焊接到波型不对的IC上看现象画面是否变好,判断该IC的好坏。   4.对照法:找一块相同内容的好电脑板对照测量相应IC的引脚波型和其数来确认的IC是否损坏。 5.用微机万用编程器(ALL-03/07)(EXPRO-80/100等)中的ICTEST软件测试IC。

网友:
1.2看的懂,后面完全不懂呀!  咋办,能简单的说说吗。

网友:
先看书,买书看  再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