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掉电问题

楼主(2013-05-03):
G450集成的板号:LA-5081P  故障现象:开机正常使用半小时就掉电,掉电之后不能触发了,要等他个十几分钟用可以正常开机了。搞不明白什么问题啊 ,散热没有问题掉电后温度不高,等待高人指导

网友:
掉电以后有3 5V不?

网友:
30分钟准时掉电,就先写BIOS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答。已解决换RT8206B好了

网友:
RT8206B是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