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15235板子搞笑案例

楼主(2013-05-03):
昨天接手一块富士康的N15235的板子,开机一秒后自动掉电,又自动上电,再断电,不拔电源就一直循环,测试CPU供电正常,上管12V有,下管却只有0.83V,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不是很确定,没取下,加焊了一下,其他各点电位正常,网卡有点热,取下还是不跑码,掉电,CPU座子坏了?师傅也没不知道怎么回事,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折腾,到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还没修好,放在那边,但是看着就是不爽,觉得没理由这样,于是又拿来测试,没辙了,师傅叫我不要动它了,让还给客户,可是我还是偷偷的把IO给换了,开机跑码了!,我让师傅来看,师傅说关了再开试试,于是杯具了,真的不再开了,我就更觉得见鬼了,明明还跑到7F,又不亮了,仔细检查发现CMOS跳线被跳到清除去了,于是我插回来,又能开机了,加上独显,显示了,关机再开,又杯具了,又不开了,找不到理由了,就再跳回去呗,跳回clear,开机了!现在是正常的不开机,清除的会开机啊,郁闷了我都,我也还没修多久,像这种板子把我搞得是哭笑不得

网友:
所以我说搞笑嘛,现在是在12位置上不能开机啊亲!是真的,是要在clear coms的地方才能开机,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反正之前不跑码还掉电上电,现在稳定了就是这个出乎我的意料

网友A:
只能说一句你师傅真的有点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一句你师傅真的有点水

呵呵,就算水也还是我师傅的啊,他懂的东西都比我多,彼此都可以相互学习,他一般只修笔记本,主板都由我来,你很厉害了,大哥,有机会不懂的向你请教,你看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