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LG飞利浦屏LM220WE1能修复吗?

楼主(2013-05-03):
据用户反应关机时还是正常的,第二天开机就出现如上图花屏,有时只有淡竖线。接手后用测屏板诊断是屏上故障,检查LVDS座及8组屏线末见松动,测工作电压2.5v/3.3v/12v/-5.2v(VGL)/31.6V(VGH)/5.3V(Vcomc)/4.7V(VSTR)/3.3V(RES)属于正常,主芯片SW0616也有6对RSDS信号和1对CLK信号输出,SW0616输出的控制信号SOE和POL也有正常脉冲,但H_2DOT无脉冲也无DC电压,测对地10K,此端是SW0616-48脚输出的,安理说有约3Vpp/5ms类场脉冲用于栅极驱动控制的!本意为找到了故障点,以是换一全新片SW0616,结果无效,故障现象不变,H_2DOT端仍然无脉冲,不知何故,请高手指点一二为谢!

网友:
屏坏,勿修

网友:
屏还是不要修了,没什么意义

网友:
我前阵子有个19寸优派的跟你差不多也是第2天出现这种问题 最后是屏幕坏

网友:
屏坏了,建议不花时间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建议不用修了,很伤头脑,丢吧

网友(2014-04-09):
学 习一下!

网友:
我刚才有两个AOC 2219也是这样的问题。刚开始以为啊三星屏  谁知是LG.。。

网友:
换个一样的屏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