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L15 L25 对地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3-05-03):
一   V460机子原本是CPU供电管子短路,经上家反复维修后  送到我这,短路排除后。。现所有电压已经出来就是没有CPU供电,L15是0。8V   L25  1。07v                       但对地只有L15    0003     L25   0018

网友:
L15对地可能短路,但不是很确定,  请修到过这机了朋友帮忙测试下

网友:
L15太低了,那是1.05V的给PCH和时钟IC供电的。

网友:
这个主要是给南桥供电,换了82hm55就不短路了,,,阻25

网友:
不对   二极管挡是45

网友:
这个南桥短路了,,,不发烫,   也能开机 ???电流上到0.7  ?????

网友:
有些机器,南桥短路了刚好POWER 模块还能工作也是可以触发的

比如台式机南桥待机发烫了,有些也能触发,一个道理

网友:
这个机子已经修好,现把维修过程和大家分享,,,,
换  了南桥后,L15正常阻是20  电压1.05V 主要是给桥供电,,,,但还是没有CPU供电,,换了几个62882还是一样,,最后代换了4个铁皮MOS管  供电正常,,,,能进系统正常,,,就是关机不断电  ,  在论坛下了BIOS刷  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