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新装的电脑奇怪问题,写出来给大家借鉴一下

楼主(2013-05-03):
前几天给客户新装了套电脑,今天过去收钱,到了客户那里,客户说有个奇怪的问题,每次开关灯管,宽带连接都会断一下,然后再连接上去

*脏话*,还有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遇过啊,看来今天又得头大了。
试用一下,只要没有开关灯管,一切正常,开关一下灯管,果然宽带连接提示断开,然后又马上自动拨号,又可以了,反复开机灯管,结果都

是这样。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看看自己配的电脑,都是牌子货啊,长城电源,技嘉主板,西数硬盘,三星显示器,要是用杂牌配件,早就怀疑到硬件

问题去了。再加上是自己卖的,打死也不能说可能是硬件问题啊。
哎,又没有其他电脑在场,可以测试一下。
难道是MODEN问题,或者ADSL信号在开关灯的时候受干扰?客户是直接单机拨号上网的,于是我给网卡设置个固定IP,
在命令行执行ping 192.168.1.1 -t, 然后开下灯管,刚才还可以ping的通moden,马上就断线了,过了一会,又可以ping
的通,断开发生在内部,看来不关ADSL信号问题。
问题在哪呢?真是命苦,做点小生意,收点钱都这么难。
没办法,继续观察。我注意到水晶头由于网线剥皮过长有1Cm长度露出来,没有外皮。这个是客户当时借我的网钳回去自己压的,
通常我们自己压的线外皮都会插在水晶头里面,不会有线露出来。会不会是这里受到干扰呢?
不敢肯定,先换了再说。问客户还有水晶头吗?有,好,拿过来重新做一个,确保没有线露出来。
再试,开关灯管,一切正常了。看看另一头的水晶头也是这样,不过正常了,我也懒得去换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坐下来收钱,喝茶吹水了。

网友:
还没有遇过这种问题,估计是干扰吧。

网友:
这个肯定是干扰引起的,灯管开关的时候,有电磁干扰

网友:
消除干扰,再看看。

网友:
真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

网友:
怪事年年有

网友:
没遇到这种事,可能是干扰惹的祸……

网友:
第一次听说啊  学习了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 换做我可能发现不了

网友:
哈哈哈,居然有这种事情。

网友:
确实,这类软故障得细心才行~~

网友:
学习了。看样子 一点小瑕疵都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汗。

网友:
想起第一次做网线的时候也是把8根线都扒了

网友:
受教了,我还一直没注意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
看来细心还是好

网友:
真是学习了,估计换了我,问题能解决,问题出在哪不一定知道

网友:
灯管?什么东西啊,日光灯光吗?

网友:
灯管对网线影响有这么大吗? 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好奇怪,长见识了!

网友:
这1CM长的网线外皮有这么大的做用吗,还是这网线是带屏蔽的,就差这1CM没有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