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独显,能进PE,但一进系统就掉电求助

楼主(2013-05-03):
Y450 独显本,进PE正常,但进系统就断电,有时还能进系统,开视频立刻掉电,求助。。。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这一块的问题,你安全模式能进去不掉电吗?如果还掉电就是显卡核心不良或者供电不良,不行用波波看看各组供电是否稳定,特变是CPU的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A:
能不能麻烦大师帮忙解释下,怎么用示波器看管子工作是不是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麻烦大师帮忙解释下,怎么用示波器看管子工作是不是稳定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1424-1-1.html可以参考看看,这个主要是看下电感输出的电是否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1424-1-1.html可以参考看看,这个主要是看下电感输出的电是否稳定的 ...

谢谢,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