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怪问题 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05-03):
此机器故障为加电待机正常3-5V电压都有按开机没有反应,拔掉BIOS电池后机器插电可以自动开机图像很正常,宏基这样的故障一般情况基本上都是秒杀,刷BIOS 换IO 但是这次不行了 没辙这能查信号和工作条件了 按键 bios io 南桥基本都搞过了 就不说了 按图纸分析IO工作条件都正常电压也够 求高手前来指教一下 还是这个机器的电路复杂小弟没哟查到 求解决

网友:
既然不要电池可以自动上电显示 那么就查COMS电路撒!

网友:
怀疑SB有问题  重点检查下吧  祝你好运
还有就是在不触发的时候排查下

网友:
不要只一味的加焊,改换就得换

网友:
哪位高手有这个机器的上电时序,亲赐教

网友:
是不是COMS电池拆掉就能正常开机点亮,装上去就不行了是不?我碰到过一台宏基的类似情况,最好发现是一个USB接口坏了

网友:
,,,看看开关有3.3v么  ec有开关跳变么??

网友:
就是的,南桥可以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