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30 内接不显示 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3-05-03):
Y330   内接不显示    外接显示正常     显卡做完BGA 之后    开机有显示   但是没背光     高压有开启信号    但是没有12V供电   我想从别的地方接一个12V  高压供电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接      有人知道怎么接吗?    不想做显卡可    怕做爆掉了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用适配器 AC模式的时候是 高压板供电是 19V
这个供电你可以接主板的公共点电压
注意别接错了

网友:
就是内屏没有主供电吗?

网友(2013-07-08):
这机子的高压供电是从隔离保护电路过过来的19V,显卡不工作也应该有的,是不是保险电阻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