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华硕K40IN

楼主(2013-05-03):
收到一台华硕K40IN,插上稳压电源,发现电流0.000。明显待机电压没出来。那就着手修吧。找了N久的电路图点位图。费一些力气终于找到。(华硕坑爹就在此处,光有电路图没用,必须要配合点位图才行。至少我这么认为)
既然没待机,那就开始查待机吧。找到U8101,这是产生待机3,5V的电源芯片。发现第4角ENLDO没有电压。再往前看了下,这角的供电是适配器电压经过电阻R8103和R8104分压得来。上万用表量了下R8103的第二角有电压,再量它的第一角发现电压只有0.几,打电压第一角二级体值,发现无穷大。那肯定R8103第一角断线了。把这个电阻拿下,找了个相同大小的电阻装上去。ENLDO角得到供电后,第7角产生了线性的LDO(+5VAO)。芯片得到供电后开始工作,产生了待机的+3VO和+5VO。稳压电源上也有了0.017的待机电流。心情还是有点激动嘛。小心的按了下开机,电流跳到0.3升不上去了。有点失落,不过还好。毕竟没花太大的精力,所以马上压下心来接着修吧。到此上几个截图。

觉得应该是内存供电没出,量内存供电的电感L8301,果不其然没电压。那就查内存供电芯片U8301的条件,没发现什么异常。不管那么多,加焊芯片再说。用风枪加焊后,再量L8301,1.8V的数字奇迹的出现在万用表上,以为这次到此应该结束了吧。可是事实往往不是相向中的那么顺利,按开关后电流依然上不去。还是在0.3几。这回头真的大了。

都修到这种程度了,不甘心放弃呀,那鼓出勇气还得修呀,说修就修吧。华硕电路图里一般是给时序的,既然电压到内存供电,那就接着把内存供电以后的电压一点点的修出来吧。查到了MCP_VDD_CORE这个电压,又是51117PWM方式产生的一个电压,这个电压从字面来看是MCP桥的核心供电。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桥的显示部分供电,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因为这个机器是3桥合一的,它管上电,也管显示。现在是可以上电,那我暂时把它认为是显示部分的供电。话说的有点多,修吧。量U8602的工作条件,发现都满足。那还是用老办法加焊一下试试看,加焊后再按开机,电流跳了几下后直接跳到5A。哇,这下完蛋了,大短路。汗......当时真的有不想修的冲动了。但走的太远太深就更不想放弃了,既然是短路就走个捷径,用稳压电源控制在1.2A电流开始烧机,手在板子上一顿乱摸,发现隔离保护管Q8801很烫,那先把Q8801取下来测量下这个管子,红笔接D极,黑笔接S极。有500的二极体值,证明这个管子没坏,那问题出现在后面。找了个烧机线,把红线焊在R8801的第一角上接着烧。再小手的用手摸呀摸,这回摸到了U8602的上管Q8604,发现很烫,取下这个管子量了下,确实短路了。没敢直接上好管子,又量了下芯片的这几个角,发现阻值都对,唯独12角,3角的二极体值相当的低,只有3。后来观察这几个角是和+MCP_VDD_CPRE这个电连到一起的。既然,刚才我说过把它归到显卡供电部分,那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因为显卡供电和北桥供电二极体值低是正常的。但要记得不能为0哦。既然都正常,果断找个好管子上去,冷却一会,上电,发现上了几个又大短。很郁闷,我的牛脾气上来了,我就不信了。取下被烧的管子,连着找了5个好管子,上去烧,再上再烧,真到把这5个管子烧的体无完夫。不能再上管子了,有多少个都不够烧呀。是不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呢。把芯片和上下管都取下来,先做个实验。因为这个芯片和内存的供电芯片用的都是51117,那么把内存的芯片取下来,换上试试就知道了,换上后内存供电产生正常,看来排除了供电芯片本身的问题。又一想,既然这个是给桥的供电,是不是桥短路导致烧管子呢。看了下,真的找不到这个桥,这时又不能死心,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把桥取下来重植,希望是因为桥连锡导致的。重植后再焊上,仍然还是烧管子。这时真的不想再修了,给自己找个理由就当作桥本身短路了。去了下卫生间回来越想越生气,都修成这样了没办法放手了。又开始查电路图,把桥和L8602都取下来,量U8602的12角,正常。再量JP8608发现二极体值只有6,既然都把桥取下来了,那这个值肯定是短路的表现了,果断怀疑是CE8604这个滤波电容短。取下量了下,果然短。这时心里有点小欢喜,以为这回终于找到病根了吧。那找个好的电容补上去,把桥再重植一次补上去。冷却后,有点不敢按开关了。真的有点怕了。不过也不能不按了吧,按下也许还会有希望。按下开关,电流开始慢慢的升高,0.3 0.6 0.9  1.0,到了1.4又升不上去。哎,这就是命,命里注定我是修不好这个机器的,再加上客户催的急,我也烦了,装上让他拿走,不修了。后来也给自己个宽心果,这种情况电流到1.4以后上不去,肯定是桥本身故障了。给自己一个结果就好,不要太深究了,累了, 好好睡个觉,还有别的机器等着修呢。最后把这个机器的图和点位奉上,希望可以给大家点小小的帮助。

网友:
要是早点找到CE860这个电容  楼主这机子多半就已经搞好了 桥很有可能就是几次上电短路给烧掉了也说不准啊!

网友:
嗯,这个也难说。毕竟桥被好几次。

网友:
修的不容易啊  ASUS K40的这几个机器设计的都不怎么好

网友:
楼主都是用什么工具焊芯片呀??

网友:
你已经很厉害了,希望高手来叫下,我也学习下

网友:
这种客户真难缠,难修的机器还催的紧        无奈的维修生涯,楼主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都修到这个份上了,不错

网友:
这种程度的维修,对得起客户了。

网友:
兄弟 很少坐下来看这些维修故事 今天还真用心看了 也了解到你的思路 一你太猛 但是我想你修机器应该是比较快的那种 二 懂的很多 但是细心分析有点少 结局有点悲哀 有点像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