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 故障求解

楼主(2013-05-03):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14002笔记本 ,按开机 3秒左右又关机了,这些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不知道从那下手 请高手解答,

果板跑电流到0.15掉电到0.02,加CPU 0.45掉电,,,

网友:
触发掉电,看个大电感有没有短路,查后继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流多多少呀。是裸板,还是整机

网友:
裸板,跑到0.15,加CPU 跑到0.45,掉电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