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TCL MC21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5-03):
维修菜鸟,TCL mc21 监视器开机有行频过低的声音,不亮。查高压包温度过高,高压包输出+14V只有7V,负14V无。发现负14V脚限流电阻开路,都是给场STV9302B供电的,场块短路更换这两个坏件后,高压过高总是放电,且总坏STV9302,B+电压150V左右。哪位大师能给指点分晰一下

网友:
只有更换高压包再试试了。

网友:
+B 150V 太高了。
一般21的机器基本上不会超过130V(SANYO机芯),常见的是110-115V。

网友(2013-06-05):
高压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