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1主板 大面积维修 含FP7图纸

楼主(2013-05-03):
拿到一块HP  DM1主板维修    版号 FP7  广达代工的  板子成色不错

打一下主板各个测试点对地阻值,   公共点560       总线供电15欧  正常,  其他的都有几百正常    直接上电,没待机,测3v 5v
没有, 这板子用的是RT8206待机芯片, 测一下3V上管 19V 有没有, 0v   公共点都没有  难怪没有待机 ,公共点是由PQ36产生的
找到PQ36这个场馆 测管子的第四脚有19V   第三脚0V  测了一下管子的1脚控制
脚也是0V     PQ36的1脚受控+VH28  这个脚应该在30V 左右  跑线路找到PR22测两端都是0V  查Vh28来源
是由PU1产生的  测芯片的工作条件1脚没电压,打了一下1脚的阻值正常 测PR2
电阻的前端+VAD_1 有电压  后端没有电压,万用表测得PR2阻值开路了为1   换个20欧姆的电阻上去,1脚电压有19V了   但是8脚还是0V   说明芯片没有升压, 可能芯片也烧坏了,料板上找个换上,8脚有35V了   插上电流表  ,待机还是000  测一下公共点
PQ36的3脚还是没有电压,公共点还是没出来, 测PR22后面的+VH28已经有了
但是PR22前端0V   也就是PQ36的一脚被拉低了,测测ACOK#这个信 号这个信号为3.4V  不正常 ,这个要为低电平才行,为高的话就会拉低vh28这个电压, 找到ACOK#来源,     发出这个信号的芯片是ISL6251充电芯片 的23脚ACPRN,这个引脚现在是高电平肯定是什么条件没满足或是芯片坏了 , 测了一下24脚的DCIN 19V 正常, 2脚ACACSET脚为0V  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这个脚看数据手册可以知道要大于1.26V   23才会发出低电平的ACOK#信号
  现在测到6251的2脚的ACSET
为0V  芯片23脚就会发出高电平的ACPRN ,这是不正常的  通过跑线路找到了PR25  但是PR26的焊盘竟然是空的少了一个100K的电阻    少了就补一个了, 100K电阻还是好找的找了一个焊上去,2脚有2V左右做有电压,  在测一下23脚的ACOK#已经变成了低电平,  公共点上的PQ36 的1脚有35V ,3脚已经有19V   公共点正常产生了,
待机0.01   短接一下开关  电流上到0.25掉电  测到CPU供电没有,  广达缺电压肯定会掉电,当测到 CPU 供电芯片的4脚VRON  为0V   这个信号是有EC发出的   测EC的34脚的VRON也是没有电压 EC 要发出VRON   前提EC要收到其他的供电的PG
测EC  14脚的HWPG   也是0V   说明是这里引起的问题了  HWPG去 很多地方只能一个一个断开了 ,当断开PU4  第4脚的HWPG    断开PR84 板子不掉电了,这个芯片是产生总线供电的电路,  测PR84  0欧电阻没问题,在打一下PU4  4脚的阻值竟然是3欧姆,  HWPG短路了 , 所以拉低其他的
HWPG  信号,把PU4直接拆掉, 在打一下阻值不短路了,换一个芯片上去,再开机电流跳到0.51 接屏试试看看,*脏话*哦,竟然不亮      怎么这么多故障,要死了,  用示波器直接去测一下系统管理总线,懒得测帧周期,有波形啊,内存排阻波形,
没反应,一条死鱼一样,  内存没过,内存是好的,网上下个BIOS刷一个, 涛声依旧  ,加焊北桥在开机 还是一样,搞吊啊
料板上拆一个重值做上去,开机0.5--0.45--0.64--0.72  有跳变了,接屏幕亮  修复完毕,  看板子成色挺好的  坏了这么多东西
用上了我毕生所学            真是板子不可貌相    所以也可以说女人越是漂亮,风险 问题就越多   修主板也是一样

图纸 HP MINI DM1

网友:
哥。、待机芯片是RT8206啊,不是R68206.嘿嘿、

网友:
这贴值得看,学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小弟错了 给你唱征服

     就这样被你征服、哈哈、、、、

网友B:
真的是理论到家了.不知何时能达到你这样的程度.我正在远程中.
以的请多指教.我的QQ741428301

网友:
楼主写的真不错,通俗易懂,而且是相当的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理论到家了.不知何时能达到你这样的程度.我正在远程中.
以的请多指教.我的QQ74142830 ...

多看看韩剧     修板子容易使上手       给加加分了呵呵

网友C:
一,修了升压28V,  升压芯片一脚短路。
二,还有修了个导通隔离管ACOK#这个信号,ACIN没电压,掉了个100K的电阻
三,没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没开启信号。 原因EC的HWPG被一个芯片拉低了(HWPG是一个大于门关系)
疑问,开机不亮,为什么楼主选择干北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修了升压28V,  升压芯片一脚短路。
二,还有修了个导通隔离管ACOK#这个信号,ACIN没电压,掉了个100K ...

内存不过呗     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过呗     百度

百你妹啊,说下高手

网友D:
最后一句是怎么说的  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你妹啊,说下高手

    搜狗一下也可以     内存是北桥管的 你说关不关北桥的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句是怎么说的  女人!!!!!

你韩剧看的太少了    多看看  就能明白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修了升压28V,  升压芯片一脚短路。
二,还有修了个导通隔离管ACOK#这个信号,ACIN没电压,掉了个100K ...

双桥一般是北桥管理内存,排除内存自身问题,先考虑北桥
要是I3的不过内存要考虑CPU

网友E:
你那个 数据手册 从那里搞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桥一般是北桥管理内存,排除内存自身问题,先考虑北桥
要是I3的不过内存要考虑CPU

张涛   学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 数据手册 从那里搞的啊

网上一大把

网友:
迅维学员就是牛呀!这么多问题都搞定了。

网友:
这个维修过程经典。修保护隔离。修总线供电。修补亮机

网友:
脏**话,现在我一般不敢发言了,免得被人说灌水啊!!,但楼主修得的确不错啊,理论学得不错啊!!

网友:
迅维的学员就是牛有机会去到迅维也学习一下

网友:
公共点是那个呀,真心请教。我是新手  谢谢 解答

网友:
真是板子不可貌相    所以也可以说女人越是漂亮,风险 问题就越多   修主板也是一样     楼主说的经典  严重同意

网友:
楼主分析做的很透彻,但最后直接干北桥是什么一个思路,求启发

网友:
*脏话*至于的坏这么多东西吗

网友:
板子这么多毛病都修好了,楼主牛呀!这样的贴看的来劲!

网友F:
问一下大神  那个内存上的排阻是那个信号叫什么  是不是和内存交换信号有的   叫什么名字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大神  那个内存上的排阻是那个信号叫什么  是不是和内存交换信号有的   叫什么名字哈

这个信号  能确定是不是已经过了内存    没有名字

网友:
写的 不错 啊 不好意思啊   我的号  加十分受限制  最多只能加分  支持

网友:
ACOK#是什么信号来的    他一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网友G:
前面的都很好  就是后面的换桥搞的不清楚 没理由 有点瞎扯一样 要是说清楚了 更牛B  不过你相当牛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问一下你是不是姓刘???

你好。我不姓刘!

网友:
这机子不会是二修机吧

网友:
维修好手值得称赞哦!这玩意本子真够劲,故障这样多------楼主辛苦了...

网友:
分析 紧密 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面的都很好  就是后面的换桥搞的不清楚 没理由 有点瞎扯一样 要是说清楚了 更牛B  不过你相当牛B了

内存是北桥管理的     用示波器抓波形内存上的排阻没有波形  说明内存到北桥的线路有虚焊或是短路
所以要换北桥 明白吗

网友:
牛比中的战斗机,我俱然全看懂啦

网友:
讲的很详细,思路也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