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板昂达图纸mcp61 yeston A6 pro v3.1

楼主(2013-05-03):
还有

网友A:
什么故障,这种板子找不到图纸的

网友:
此厂商少有图纸,该板桥易出问题

网友:
一半就华硕技嘉的还可能会有图纸这两种板没图纸的

网友:
干桥就对了,这种类型的板子

网友:
图纸应该是没有的   这种板

网友:
这个三合一的杂牌板基本都是BGA桥就好的

网友B:
这明明是盈通的主板    散热片上onda  奇怪了

网友:
被人换过散热器了,这个是盈通的板!

网友C:
我上次一块加焊桥就好了。

网友:
这是二合一的桥,还有CPU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明明是盈通的主板    散热片上onda  奇怪了

这板跟昂达一样的板只是logo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一块加焊桥就好了。

是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这种板子找不到图纸的

掉电,,,,,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